dsp 6416 emif 地址为什么从ea3开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7-24):
因为其EMIFA配置的是64-bit的,访问的单位是8字节;
如果EMIFA配置成32-BIT的,就可以从EA2开始的(具体要看EMIFA的reference guide)

网友B:
我以为ea2-ea0都没用了呢

楼主:
还是不明白啊 访问8字节,为什么要从ea3开始?

网友A:
不是说EA0~EA2没有使用,而是这些地址线在DSP内部被译码成了BE0, BE1 .... BE7;
DSP访问一次读取8个字节,然后使用BE[0:7]决定读那些字节。
如果需要知道更详细,请看TI的EMIF USER GUIDE.

网友C(2011-10-28):
二楼说的对
是这样的:从EA3开始说明是64位数据总线,因为DSP的内部地址总线有32位,即字节(8位数据线)寻址空间可达4G,但以双字(64位数据线)寻址,有29根地址线就够了,相当于寻址空间小了,4G/8=0.8G,但单元数据量大了8倍,这是DSP内部逻辑地址和外部物理地址的对应问题,

网友D(2014-01-07):
学习了,还得好好看看 EMIF USER GUIDE会比较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