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上电问题

楼主(2010-07-22):
小系统,dsp+fpga 没烧程序前上电,用5v稳压源,显示电流,每次打开电源电流值都不一样,有时候是0.5A,这是正常的情况,其它相同的板子也是0.5A,有时候1A,这就不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啊,哪位高人碰到过类似的情况,dsp和fpga都没烧程序。

网友A:
内部原来有程序吧?如果外面有用电很多的外设,正好有些引脚又使能它了

楼主(2012-07-21):
原来肯定没有程序

楼主:
经常碰到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