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 900Mhz 关于dB与dBi关于

楼主(2010-07-22):
比如我的RFID 功率是 30dBm 就是1W的

当6dBi的圆极化天线接入

读卡机是不是会超过1W很多。比如1.3W

另外当12dBi的天线接入 是否比接6dBi的天线 整体读卡机功率大很多?
比如会1.8W

初学者想了解些基础概念  望大家指点下

网友A:
天线增益提高的是特定方向上的场强而非功率,但在该方向上等效于提升功率,注意是等效,二者本质上是不同的,发射功率是多少就是多少,跟天线增益无关。
天线即使是高指向性(意味着高增益,指向性越强增益越高)的,发射出去的电磁波也是向空间很大面积内辐射,另因电磁波在空间的损耗很快,即使不考虑其它因素也是跟距离的平房呈反比,是指数性的衰减,到接收端时已经很弱,折合成直接输入功率的话是一个很小的数值,用dB表示一定是一个不小的负数,不会存在楼主理解的情况。

网友B:
这个不会啦,天线不是说在你的功率基础上直接加上天线的增益的。比如说你的产品是10dBm,在距离你100米外你用一个0dBi的天线接收,假设接收到RSSI是A,但是你用6dBi的天线是B,那么B肯定要大于A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