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调试

楼主(2010-07-23):
调试5V/1A,15V/0.6A反激式开关电源时,我选用20欧姆/20W的水泥电阻,除了检测电压和电流外还要注意什么,希望大侠们提醒....

网友A:
监测驱动   ds电压   还有注意温度

声音

慢慢学习
我一直在学

网友B:
这个电阻肯定不能测试此电源的输出电流,你按照欧姆定律计算输出所需的负载电阻阻值。

网友C:
上pi网站上面有视频教学,那么需要测什么,怎么测都写得比较清楚,上去看看吧,不过全英的,没有字幕

网友D:
要测试电源的交叉调整率,效率,HIPOT,关键波形,温升,高低温老化,当然要按你的设计要求去设计。一般开案的时候就定好规格,做好就可以按规格测试了,如还不是很明白可以联系我

网友E:
的确!
很多参数设计之初就确定好,会对后续工作帮助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