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容,和两个电容的问题

楼主(2010-07-23):
我知道在电容两端加电压时,电容两极板分别带正、负电荷,当加的电压变化时,极板上的电荷量也会变化,这样从外面看的画,貌似电流通过电容在变化。事实上只是连接电容两端的导线在电荷在移动,电容极板之间并无电荷移动。
当两个电容串联时就不太懂了,我的困惑在此,请看我的叙述:交流电时 当串联时一个电容一边有正电荷,列一个电容的一边有负电荷,那么两个电容之间有没有电荷呢,会不会有电流呢,一直被困惑呀。

网友A:
如果“两个电容之间”指的是两个电容串联,联接两个电容的导线,那么在外电路有电流时,联接两个电容的导线上也有电流。且“串联电路电流处处相等”。

网友B:
有电荷啊,因为电荷的不断流动,从而产生电流啊!所以才会出现串联电路的处处电流都是相等。

网友C:
呵呵,电容对交流是短路的啊

网友D:
“事实上只是连接电容两端的导线在电荷在移动,电容极板之间并无电荷移动。”
这样你把串联的电容之间想象有一段导线就可以了

网友E:
串联回路,电流处处相等!所以是有电流的。

网友F:
想象一个电路图,左侧是交流电源E,上侧串联C1,C2。
那么当E上端为正时,它要从C1左侧极板吸收电子,导致C1左侧极板剩下大量正电荷;此时,E下端为负,它从C2右侧吸收正电荷,导致C2右侧剩下大量负电荷。
那么C1右侧和C2左侧有没有电荷呢?
本来他们之间直接相连,正负电荷一一配对,数量相等,呈电中性。
但是,因为现在C1左侧为正,它要把右侧的正电荷往C2方向推,把C2方向的电子往自己方向吸(它也想从E正极吸电子,可惜吸不过来。。)
同理,C2右侧为负,它要把左侧的负电荷往C1方向推,把C1方向的正电荷往自己方向吸。
这样,经过相互作用,最终C1右侧也聚集相等数量的负电荷,C2左侧也聚集相等数量的正电荷。
当电源E电压不断变化时,电容两端的电荷也不断变化,相当于流过了电流。

楼主:
7# diweo 你 说的非常好,很对让我想起来了,分全给你

楼主:
七楼说的很好,我喜欢。

网友G:
就是一个电容的极板上的电荷跑到另一个电容极板上去了。
显然,2电容的极板+这段导线上的载流子个数远大于交流电一次电压变化时产生的电流所需的载流子个数,要不就呈现出导电能力异常的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要不就呈现出导电能力异常的差了。什么意思。

网友G:
就是绝缘材料了

网友H:
回答很形象,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