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心杯电机驱动

楼主(2010-07-23):
空心杯电机空载最大电流0.02A,工作电压12V-40V,堵转电流0.3A以上

查了些直流电机的驱动芯片电流都挺大的,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头疼,莫不是真的要自己搭

网友A:
大的可以驱小的,其电流参数只是最大限定,小无所谓,反之才不行。

楼主:
一个500mA的驱动设成20个mA的输出是不是会对精度造成影响啊

网友B:
有个问题同请教:
如果驱动输出电流小(可以使电机正常带负载),当电机堵转时,能否起到保护作用呢?是不是散热良好就可以呢?
例如楼主这个电机,20mA的空载,假设正常负载时为80mA,驱动输出能力为90mA,当电机堵转时,结果会怎么样?
这种小电机的线圈内阻一般是多少呢?

网友A:
那要看驱动IC本身的设计,一般不会,驱动输出的是电压量,内阻决定了电流负载能力的大小,反馈也往往是电压量,只有反馈值是电流采样得到的,才可能出现临界线性度问题。

楼主:
有个问题同请教:
如果驱动输出电流小(可以使电机正常带负载),当电机堵转时,能否起到保护作用呢?是不是散热良好就可以呢?
例如楼主这个电机,20mA的空载,假设正常负载时为80mA,驱动输出能力为90mA,当电机堵 ...
引用 网友B:

如果驱动本身没有过流保护的话应该会烧的吧。老兄有这么小电流的驱动吗

网友B:
呵呵,我也不清楚,只是假设一下。
谢谢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