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源负载的疑惑,请maychang前辈指点

楼主(2010-07-23):
1.书上说稳流电路这一级的增益很大。
2.我仿真了一下,发现这一级的增益和R4有关,它的阻值越大,增益越大,阻值小于1K时,甚至输出比输入还小。我是这么理解的:假如输入一个正的信号,由Q2放大,Q4是恒流源,Q2集电极的电流就是Q4集电极与通过R4的电流之和,所以R4越大,其电压越大。
对吗?

网友A:
Q2、Q4相互为对方的恒流负载,电路的电压增益会很大,但当带有负载时,增益就取决于负载的大小。
你的分析是直流分析法,对交流信号,要用交流等效电路的分析方法。

楼主:
为什么有源负载会使增益很大?

网友A:
不是有源负载会使增益很大,而是恒流源负载会使增益很大。
因为恒流源负载的交流等效电阻是无穷大。

网友B:
假设Q4是有源负载(恒流源),则它的电流无法改变(交流阻抗无穷大),那么对于Q2集电极输出的交流分量而言Q4相当于断路。三极管共射放大接法时,集电极输出相当于一个受控电流源,则输出电流中的交流分量全部加载在负载R4上。因此如果三极管Q2的基极输入交流分量为vi,跨导为g,输出为vo,那么电压增益
A=vo/vi=g*vi*RL/vi=gR4
一个理想的恒流源,若其两端加载交流信号,计算其对交流信号产生的电阻就要对电压作关于电流的求导r=dv/di。那么1/r=di/dv。因为流过恒流源的电流是不能改变的,因此di=0,所以1/r=0,那么交流电阻r就是无穷大

网友C:
awey说得很好,是恒流源负载使得增益很大。
有R4时,对交流信号而言R4与恒流源负载并联,并联后负载就是R4,故增益直接与R4成正比。
类似电路在运算放大器中经常使用。

楼主:
谢谢二位前辈!

网友B:
唉,看来我是白忙活:lol

网友C:
8楼:
那可不能。怎么能白忙呢?
你在5楼的计算是完全正确的。只不过用到了一点点数学,楼主可能看起来有些困难,不理解那些数学式中各量含义。

网友B:
回复 网友C:
玩笑话啦:P
大师,我感觉学模电数学真的很重要

网友C:
同意,非常重要。

网友D:
呵呵,我也懂了,两个三极管互为恒流源,,
放大倍数与Rc'有关。。

网友E:
这个电路的SR很差的说……

网友F(2012-06-03):
5楼的解释太到位了,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