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电源叠加后,电压是多少?请高手指教!多谢

楼主(2010-07-23):
如附件所示,当一个10V电压和一个5V电压通过电阻串并联后叠加,示波器处电压为多少?怎样计算?多谢!

网友A:
口算一下:6.25V
好象有个叫戴文宁定理的,先等效成电流源。。。

网友B:
基尔霍夫定律就够了。

网友C:
awey说的没有错,就是6.25V

网友D:
简单计算一下,仅用欧姆定律:
设待测节点处电压为x,那么流过右侧10K电阻的电流为x/10(三个电阻单位相同,故可忽略,否则要进行单位归一处理),10V侧电流为(10-x)/5,5V侧电流为(5-x)/10,电源通过电阻和地构成回路,右侧电阻上的电流自然就是左侧两个电源通过各自所接电阻的电流和,于是得到方程:X/10=(10-x)/5+(5-x)/10,解之得x=6.25V,所用知识不超出初中物理和小学数学,唯一要注意的是电压参考方向,只要一致即可,这里采用的是对地参考方向。
基尔霍夫定律和戴维南定律都是欧姆定律的扩展,但本题非常简单,用欧姆定律就够了,其结果也可看成是推导基尔霍夫定律的简单过程,但前提是真正理解欧姆定律,可惜这一点很多大学生都做不到,其实是不愿思维、懒于总结的结果,这是做技术的大敌,想吃技术这碗饭必须在这一点上有所突破。

网友E:
5V / 2 = 2.5V
10V + 2.5V = 12.5V
12.5V / 2 = 6.25V
简单吧!

网友F:
请6楼说明原理。

网友G:
叠加定理。

网友B:
此图中的电源必须是真实的电池,若使用7805这类稳压芯片或开关电源模块则不能得到6.25V这样的结果。原因是5V电池中电流方向是反的——5V电池被10V电池充电,而不是放电。7805这类稳压芯片或开关电源模块则作不到——电流不能反向。

网友H:
叠加定理就可以了,首先:10V保留,5V置0,分压得Vo1=5V,然后:同理5V保留,10V置0,分压得Vo2=1.25V
则Vo=Vo1+Vo2=5+1.25=6.25V

网友F:
叠加原理我知道,6楼的公式怎么来的,请说明。

网友A:
10V 5K 等效为 2mA电流源与5K并联
5V 10K 等效为0.5mA电流源与10K并联
总电流源电流为2.5mA
总并联电阻为2.5K(10K||10K||5K)
所以,电压等于2.5mA×2.5K=6.25V

网友I:
仅欧姆定律,是不够地。

网友J:
我和chunyang算的一样,也是设一个X,根据欧姆定律列方程求解得到6.25V

网友I:
欧姆定律不能导出连续性方程。没有连续性方程,洗洗睡吧。

网友J:
还请HWM老师详细说说
本人比较愚钝

网友I:
to 17L:

那个加便是。

没有连续性方程,便没有I1 + I2 + ... + In = 0

网友J:
哈哈
HWM老师真是锱铢必较啊

网友I:
呵,那绝非“锱铢"。

到了“狄拉克方程”,连续性就不存在了。

网友E:
我说明一下6楼的解法:
5K电阻右侧引线断开,电路分成两部分,左侧等效10V电压源内阻5K,右侧等效(5/2)V电压源内阻(10/2)K,两电源内阻相同,并接后最终电压为两电源开路电压的平均值,也就是 (10+2.5)/2

网友K:
电路原理最简单的东西,找本书看吧

网友L:
请6楼说明原理。
引用 网友F:

加法器

网友M:
简单是简单,关键是原理要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