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内容不理解

楼主(2010-07-23):
形如
:BBAAAATTHHHH...HHHHCC

BB: Byte
AAAA:数据记录的开始地址,高位在前,地位在后
因为这个格式只支持8bits,地址被倍乘
所以,为了得到实际的PIC的地址,需要将 地址除以2
TT: Type
00 数据记录
01 记录结束
04 扩展地址记录(表示32位地址的前缀,当然这种只能在 INHX32)
HHHH:一个字(Word)的数据记录,高Byte在前,低Byte在后
TT之后,总共有 BB/2 个字 的数据
CC: 一个Byte的CheckSum

是一段介绍HEX文件格式的,最后来了一句:
因为这个格式只支持8bits,地址被倍乘
所以,为了得到实际的PIC的地址,需要将 地址除以2

很不理解,请教明白的前辈给解释一下。

网友A:
从哪里搞的这一段?

网友B:
PIC的程序空间都是“字”,一个字相当于两个字节,所以字的地址是字节地址的2倍关系。
例如,你在程序的0x100地址有代码,在Program Memory窗口看到100地址有如下数据:
100  0021 30F0 0099 0000 0023 018C 0023 018D
对应HEX文件:
:100200002100F0309900000023008C0123008D01B3
:10(代表16个字节)0200(字节地址是200,字地址是100)00(代表是数据)2100 F030 9900 0000 2300 8C01 2300 8D01 B3(CheckSu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