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拼版怎么把网络给拼没了

楼主(2010-07-23):
PROTEL99拼版怎么把网络给拼没了?是我哪里没做好吗?

楼主:
知道了:特殊粘贴里有keep net name 的选项,可以用

网友A:
不错嘛,那么快找到方法

网友B(2016-09-29):
一般拼版首先copy后,点击edit-->paste special 菜单,勾选中间两个,然后选择拼版array,设置个数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