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输入管脚配置 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23):
看手册 管脚输入配置  有 1 模拟 2 浮空 3上拉下拉
三种
我想配置成输入上拉 ,怎么配置?
也就是第三种模式 到底是上拉 还是下拉
看别的芯片 上拉下拉 是不同的模式
请指导
谢谢

网友A:
你看的是哪个手册?请看STM32参考手册。

楼主:
wrwrwrwrwrwrwrwrwrwrw
1[1:0]MODE11[1:0]CNF10[1:0]MODE10[1:0]CNF9[1:0]MODE9
CNFy[1:0]:端口x配置位(y = 8…15) (Port x configuration  位31:30
27:26  软件通过这些位配置相应的I/O端口,请参考表17端口位配置
23:22  在输入模式(MODE[1:0]=00):
19:18
00:模拟输入模式

01:浮空输入模式(复位后的状态)

10:上拉/下拉输入模式

11:保留
3:2
在输出模式(MODE[1:0]>00):

00:通用推挽输出模式
01:通用开漏输出模式
10:复用功能推挽输出模式
11:复用功能开漏输出模式
MODEy[1:0]:端口x的模式位(y = 8…15) (Port x mode bits 位9:28
25:24  软件通过这些位配置相应的I/O端口,请参考表17端口位配置
21:20  00:输入模式(复位后的状态)
17:16

楼主:
我问的是  10:上拉/下拉输入模式  到底是上拉 还是下拉?

我想配置端口为上拉 怎么配置
谢谢

楼主:
明白 了 还得设置 PxODR寄存器
比起 NXP  ATMEL
ST设计的寄存器太乱,寄存器规划的不好
例如 就刚才的 输入配置
完全可以有 把 输入模式(MODE[1:0]
10 设置为 上拉 11 设置为下拉
不知到他为什么 10设置 上拉/下拉输入模式 然后通过PxODR寄存器 区别上拉/下拉
比起 NXP  ATMEL 我认为差劲多了。

这段时间一直在看STM32   ST 寄存器规划能力比较差 没有一个统一的模式
感觉  NXP atmel ARM 寄存器 比较风格比较 统一

网友A:
嘿嘿,要改进的地方很多,:lol

网友B:
要看相应寄存器的设置

网友C:
/****************************************
①浮空输入                                _IN_FLOATING
②带上拉输入                        _IPU
③带下拉输入                        _IPD
④模拟输入                                _AIN
⑤ 开漏输出                        _OUT_OD
⑥ 推挽输出                        _OUT_PP
⑦ 复用功能的推挽输出                             _AF_PP
⑧复用功能的开漏输出                             _AF_OD
****************************************/

网友D:
再详细看看STM32参考手册

网友D:
感觉楼主看完后的归纳总结得不错

网友E:
8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