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电平都对着了但数码管就是不亮

楼主(2010-07-23):
(无正文)

网友A:
属性改为digital试试看

楼主:
在哪儿该属性呀,谢谢,我找不到

网友A:
数码管属性

楼主:
还是不行,呵呵,谢谢哦

网友B:
直接在PROTEUS里,先测试一下一端接地,一端通过小电阻接电源。看亮否?
如果亮,可能是单片机的问题,比如IO没有设置为OUT。

楼主:
在protues里仿真不用设置单片机呀,它不是都是设置好的吗?
我弄了一个小的程序数码管亮而且延时程序跟现在这个程序的延时是一样的。
并且数码管的电平都是对的。但数码管死活不亮!

网友C:
回复 楼主:

问题出在你的学习方法上!

第一步 是找例子

找大量的例子

人家都给你画好了啊

有很多例子都是数码管亮的啊

你难道还要自己画图了  .....

站在别人的肩膀上不是更好么???

网友D:
单步执行一下吧,看看能不能显示,应该是送段段码和位码的问题,一般要先关com端然后送显示码,再开com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