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端口获取电源

楼主(2010-07-23):
现在有两个模块A、B相互用485通信,A端连接到PC,是一直都工作的;现在的B端是数据的采集端,以前用的是干电池供电,由于B端的功耗很低,所以打算从485端口直接获取电源,请问是否可行,应该怎么做呢?谢谢!

网友A:
485的端口驱动能力很有限,除非你的负载足够低。在总线的AB线上,分别接一个二极管,正极接AB线,负极并联经滤波电容后即成电源,电压不够可用DCDC升压。要注意的是,用485总线取电,负载稍重通讯就会出错,恐怕你的应用是不行的。

网友A:
补充,前述方法还有个前提,要求两个节点共地。

网友B:
考虑下太阳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