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分析电路

楼主(2010-07-23):
朋友设计了个电路,我不怎么懂,最上面一排74HC14和光耦合用起什么作用啊?还有那个Z1稳压管和功率电阻1K/5W.这一排电路左边是接USB,右边接一个阀门,此阀门使用左边产生的方波来驱动,谢谢各位了,小弟新手

网友A:
前面7414是驱动转换,实际用一只PNP三极管即可(上驱动),后面设计的是功率放大和极性转换,使用中用一个运放加T9,T10部分即可,该静态功耗太大

网友A:
补充一句,7414是方波发生器的话,你的电路就是错的

网友B:
24V的稳压管?

网友C:
应该使用PNP放大功率和极性转换

网友:
这图没看明白   加个稳压管   这电路还通的了?

网友D:
楼上 人家是+24_-24V供电!
这电路功耗够大的。不明白为啥这样设计

网友E:
后级功率管, 导通时, 也要超过 2V 的压降, 这样的设计不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