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小型继电器的接触电阻多大?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7-23):
不会小于1毫欧,导线都没这么小。

网友B:
普通如4100之类为100mΩ,好点的为50mΩ

网友C:
除非是纯金触点或真空封装,任何继电器都无法满足楼主的1毫欧要求,即使暂时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触点会氧化,接触电阻会迅速上升,连银触点都不能避免,想获得很低的内阻,用MOS管。

网友:
使用固态继电器。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