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在什么情况下,有电压,没电流呢?

楼主(2010-07-23):
电路在什么情况下,有电压,没电流呢?为什么会没电流呢,有负载的啊,出现这种现象一般会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开路就会有电压无电流,没有回路自然没有电流。

网友B:
或者是有电流你没测出来

楼主:
我是用MOS管的导通时间来控制电机的转速,共有5档,最高档电机是转的,其他的是不转的,只有电压,没有电流,最高档有电压,有电流

网友A:
占空比问题。

网友A:
电机启动时的瞬态电流很大,用PWM调速时要注意启动处理,但即使这样也不会出现有电压无电流的现象,估计你的测量方法也有问题。

网友C:
恩,估计是

网友D:
电刷接触不好。

网友E(2011-05-05):
应该是假设电感无穷大的时候

网友F(2012-01-14):
上原理图

以及4档的占空比参数

怀疑没有续流二极管

网友G:
负载是个同等电压的电池!有点勉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