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度与量程的关系

楼主(2010-07-23):
一些仪器给出的精度很含糊(多单一满量程精度),会忽悠不少用户.

例如: 1,某公司产品给出电阻测量范围:0到200欧, 满量程精度0.2%,
          则绝对误差0.4欧,  那么200欧,20欧,2欧,0.01欧时误差均可为0.4欧,

       2, 另一家公司给出电阻测量范围:0.01到200欧, 全程精度0.2%,
          意思是在0.01欧 到200欧间任何点的误差与真值的比不超过0.2%.
          即0.01欧时误差不超过0.00002欧, 2欧时误差不超过0.004欧,
         20欧时误差不超过0.04欧,200欧时误差不超过0.4欧,

       哪家公司的产品好,一目了染然.

精度高的产品量程会很细, 但成本较高.

彭建学 上海

网友A:
按照你的说法,fullscale精度就是允许量程内任何一点的都可在一固定误差内的话,那么作为0.1ohm分辨率是,测量0.1ohm的误差也可以是0.4ohm,这太恐怖了。

我只见过这样的表示:读数误差 % + 偏移误差

所以,再看你说的情况2, 它只给读数误差,却没有偏移误差。这听起来,也同样是恐怖。

网友B:
还有只标分辨率的……

网友C:
第一种仪表只标了满量程精度,从这里只能看出满量程里所有的误差小于0.4殴,但没有其他指标的配合下,不能说1殴姆也会差0.4殴,要看其线性度等
第二种表可能是分段式的,其精度本质和第一种表是一样的,只不过每个量程段都很小.如果不是分段式的,那么他的线性度很高.如果是查flash表的,那么必须加上温度和时间漂移,不然还不如用第一个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