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电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7-23):
电路的目的就是把互感器的信号通过滤波、放大、比较将其变成800Hz、5V的方波。

下面是我搭的两个电路,个人觉着两个电路的功能是一样的,但第一个电路可以实现上面的目的,而第二个电路却不能。

调试时发现:第一个图中U2的输出和第二个图中U1经过1N4148后的输出是一样的,再经过电压比较器时,第一个图输出正确,而第二个图输出就是一个4V的直流信号。

网友A:
U1是交流放大器,二极管起半波整流作用,但第二图中整流之后在信号负半周时比较器同相输入端是个什么情况?要加以限定才行。

网友B:
不同是:比较器的+输入端一个有二极管,一个没有。
将第二个图的3脚对地接个泻放电阻即可。

网友A:
呵呵,楼主直接给出答案了。

楼主:
谢谢春阳和awey两位大侠的回复。

按照awey的方法加了一个泻放电阻,好了。

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信号负半周时,二极管截止,也就是U2的同向输入端悬空,电压未知,所以加一个泻放电阻把电压拉低。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为了对前面的信号影响尽量小,是不是这个泻放电阻取值越大越好?

网友C:
5楼:
新加上去的此电阻与输入信号无关,只影响U1消耗的电源电流。
此电阻,其上的电流等于LM358输入偏置电流,而LM358输入偏置电流很小,故此电阻可以用得相当大也不会对比较电压产生什么影响,何况你还有个电位器作调整。但绝对不能说“越大越好”。不接此电阻就是最大,后果是什么,你已经见到了。

网友A:
是的,高阻态是不准许的,而且二极管有结电容存在,必须进行电平限定,而对于楼主电路而言,这个限定应该是低电平限定,所以要加个电阻到地,至于其取值范围,过大过小都不合适,过大易受扰,过小会影响前级,是否过小得看前级的驱动能力,楼主电路中前级是运放输出,其驱动能力是比较强的,但也无必要选择过小的下拉电阻,数K至数十K即可。

网友B:
对358,3脚有微弱的电流流出的,你加了二极管,阻断了此电流的通路,3脚的电压为多少?
即使是高阻输入的运放,其输入端对地也有电容,加了二极管会阻断电容的泻放通路,电容会保持输入电压的最大值。

此泻放电阻只要不是很小,对前级影响不大。

网友D:
maychang老师真是老婆心切
学习了

网友E:
不错,三位大师都在啊!

网友F:
2图U2运放输入端有微小电流流出被D阻隔,因此工作失常.wuxian1995@sina.com

网友F:
U2运放用741可能行,它的输入电流是进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