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朋友设计了一个电源用双9V变压器输出双路电源
图中 F 和 H 端独立。
A-B   AC20V
C-D   AV10V
V1输入端DC11.6V
V2输入端DC21.6V
可是将图中 F 和 H 端连接起来,问题出现了
A-B   AC20V
C-D   AV10V
V1输入端DC21.6V
V2输入端DC21.6V
不知这是什么原因,跪求各位大虾帮忙分析分析,如何解决。小弟感激不尽
邮箱:lao_wangjian@126.com

网友A(2010-07-23):
比较彻底的解决方法是换用具有两个独立二次绕组的变压器。
如果不愿意换变压器,可以将现有变压器二次绕组中心抽头接地,较低输出电压那一路用全波整流,较高输出电压那一路用两组倍压整流。

网友B:
我想,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由AC20V和AC10V分别整流输出的直流是两个独立的直流电源系统,而且两个直流系统的两个直流参考点中相对于其中一个是有电平差异的,如果将图中所示的F、G点连接,相当于改变了原来G点的电位,所以会呈现你所说的电压由11.6V变为21.6V的情况;可以这样考虑:F、G仍然连在一起,在V1的输入端加一个适当的电阻来降低7805入端所承受的21.6V电压,因为7805入端电压太高会使7805过热,因而会缩短7805的工作寿命,一般降低至9V左右为宜。

网友B:
刚才看错,是把F和H相连,呵呵!

楼主:
倍压是半波整流了?

楼主:
3楼老师,我也考虑过用电阻分压,可是要有一半的功率分担在电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