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S管驱动电路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7-23):
这要基于具体电路才能讲,驱动电路和形式实在太多了,原理就是给予MOS管适当的开关激励信号,使之处于饱和、截止或线性态。

楼主:
能不能提高MOS管的开关速度啊?我现在需要十几M的开关速度,这种管子不好找啊

网友B:
MOS管的输入电容比较大,驱动电路就是能快速对输入电容进行充放电的电路。
驱动电路的形式取决于MOS管输入电容的大小和对频率的要求。

对高频应用,要选速度高的MOS管(输入电容相对较小)

网友A:
驱动电路和MOS管本身的开关速度指标无关,不良的驱动会导致MOS管工作不正常或参数指标下降,但再好的驱动也不能使MOS管超越其本身的能力,去选合适型号的管子吧。

楼主:
请教一下,MOS管的最大开关开关频率跟哪些参数有关啊?有没有推荐的管子啊,能达到10M以上的开关频率

楼主:
请教牛人来解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