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片机时钟分频

楼主(2010-07-23):
我想问一下,单片机的时钟分频原理是什么啊?经常用到时钟4分频,8分频什么的,只要设置好寄存器就可以了。可是我想知道具体的原理是什么?是晶振震得慢了吗

网友A:
靠内部的移位寄存器实现,时钟频率是不会变的。

楼主:
就是说,和计时器有关,比如本来计时到32768,二分频之后,就记数到65535,是这样吗?多谢

网友B:
8分频的意思就是:
分频前每个时钟加1
而分频后每8个时钟加一

网友C:
看看datasheet中关于定时器或其它用于分频的模块框图,就知道了

网友D:
LZ 知道个大概就可以了!

以后用别的芯片 可能就会讲到了

网友E(2010-10-17):
就有个4bit的计数器,每计数16个时钟才使能一次时钟信号,其他时候不使能时钟信号。所以是16分频。

32分频是在这个16分频的基础上,定义一个寄存器,来一个时钟寄存器取反,实现2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