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S中统计代码的运算周期数是否可靠

楼主(2010-07-23):
从网上查阅到,从ads system views->debugger intervals下可以同估计代码的运算周期数,和arm的另一款systemC的仿真工具socdesigner对比,统计结果差异很大(200cycle和1400cycle)。请问ads中统计的周期数是否靠谱.....

网友A:
有些设置可能是不一样的,内存延迟是一个很重要的数据,有可能某一款软件中假定了你的ram都是高度耦合的sram,所有存取都是接近零延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