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555电路

楼主(2010-07-23):
请高手给分析一下这个555电路吧,我都迷茫了,多谢了,为什么输出和正5V连一起了呢?

楼主:
没人指导一下吗?静待

网友A:
从3脚引入反馈,可以得到占空比接近50%的方波。
图中,改变R46,R47可改变占空比,但如果两个电阻相等,分开两路纯属多余。
下面部份的电路简直是胡闹。

楼主:
谢谢楼上啊,我把下面的电路图稍微改了一下,请分析一下

楼主:
我把电路图又改了一下,请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电路是你自己设计的,你应该最清楚,怎么让别人为你分析?

你要是让大家看看你的电路有没有问题,还说得过去。

楼主:
嗯,楼上说的对,那就请给看看有什么问题吗?多谢

楼主:
其实我这个电路不是我自己画的,是我看着别人的板子画的,可是总觉得不对,分析不明白,请高手给看看,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