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源怎么老给烧爆

楼主(2010-07-23):
(无正文)

网友A:
不烧才怪。
E不会是接大地吧?
输出不整流直接大电容滤波,还有5V输出?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还在不,我的那个T是个开关电源,直接售出5V电的,烧了两次了,一次是把保险丝烧成灰了,一次是把220V电源旁边的铜线烧成灰了,怎么回事啊?

网友A:
开关电源坏了

网友B:
确实是电源坏了,估计你只接开关电源,一样烧

网友C:
看不明白,这个电路能用吗?

网友D:
你想的电路  好有创意啊

网友E:
楼主你是不是把AC与DC接反了!我搞一年工控用了不少开关电源都没出现你那种现象!输出的DC直接接一个0.1UF的瓷片电容就行了,开关电源本身有滤波电容!

网友:
确实不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E:
就这都还会烧!

网友F:
我以为那个T是变压器呢。

网友G:
换电源吧。。。

网友H:
这图画的有创意,
查下开关电源资料吧,是不是直流,是不是输入输出极性接反了,还有你的C22是不是太大了,开关电源对容性负载有要求的.多看看你电源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