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用运放实现5.9V和4.1V两个电压切换

楼主(2010-07-23):
如题,请高手指教。

楼主:
需要一个控制端,控制端为高时输出电压为5.9V,控制端为低时输出电压为4.1V,请高手指教怎么用三极管来搭电路,谢谢。

网友A:
用个开关

网友B:
用个模拟开关。

网友C:
用个继电器或模拟开关

楼主:
用开关会导致中间会有电平跌落,而且切换速度很快,用继电器肯定不行,最好可以用三极管搭一个电路。

网友D:
共地的电源应该可以用三极管实现

楼主:
共地的电源应该可以用三极管实现
引用 网友D:

是共地的,请指教。
还有一点可能我没说清楚,现在我们想搭这么一个电路,外面只用一路稳压源供电,进入电路后会分出一个5V电压,另外的5.9V和4.1V还没想好怎么来出,要达到的目的就是控制端为5V时输出5.9V,控制端为0V时输出4.1V,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E:
这两个三极管8050 是写错了的 应该是8550 PNP管

网友E:
三管不好就是压降大一点 最好用MOS管压降小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E:
非常感谢。。。。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我现在直流稳压源只有一路输入,请问5.9V和4.1V该怎么生成比较好?

网友F:
DCDC变换IC,国产进口均有

网友F:
也有可调输出电压的稳压IC

网友G:
5.9V可以用升压IC产生,4.1V用LDO后者降压型DC-DC产生,后者效率高。
这类器件很多,比如圣邦的SGM6600和SGM6006,台湾致新、立琦,当然TI、MAXIN、ST、ON、NS等等,太多了

楼主:
用10楼的方法搞定了,但是翻转时,高电平切换延迟比较厉害,有一两个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