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图片存储的问题

楼主(2010-07-23):
我使用普通51驱动st7920并行,12864的屏,外接32kram,做一个简单的gui,想存20张图片,

有快捷的办法吗,就是做一个串口屏幕,一个一个存太慢了吧,再接个usb芯片有点复杂了

不过速度会快很多,这个方案可行吗?

网友A:
看看有没有带多帧缓冲的的串口屏;P
实在不成自己做吧
显示屏应该不便宜
再加点成本应该能接受吧

网友B:
可以选用TFT智能多媒体液晶模块,适合做用户的gui,它的优势是:价格低,可以快速生成用户的GUI!如果准备好用户的界面图片,5分钟就可以拿出用户的成熟产品!
MSN:zhugn_68@hotmail.com

网友C:
有现成的方案的,有兴趣加我QQ:154974421,注明21IC

网友B(2010-11-05):
选用TFT智能多媒体液晶模块,如果准备好用户的界面图片,5-30(更正一下)分钟就可以拿出用户的成熟产品!

网友D(2011-02-28):
我想在也在搞有关图像识别的,刚开始学
共同努力

网友E:
我最近也在研究这个问题

网友F(2012-09-23):
我这边有一款128*64的液晶模块,可存储4000余幅图片,支持RS232串口,同时可支持中文简体,繁体及韩文字库.有兴趣的朋友加我QQ, 15893889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