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298N做的步进电机驱动

楼主(2010-07-23):
我做的步进电机驱动电路是用L298N这款芯片,做出来步进电机也能转,就是L298N发热量大老是烧坏(转个半分钟就烧坏了),请问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我是新手 不好意思

网友A:
散热片太小,加大散热片。

网友B:
通过1和15脚外接电阻搞恒流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ocon,我用的是8线两相的步进电机42hs03(见附件),1和15脚外接电阻的时候,需要接大功率电阻,我如果不想接电阻,还有其他的方法么,比如说电流的大小和步进电机的启动频率有什么相关的联系么?
下面是我自己做的测试
我开始采用的是并联的接法,就是A接/C,/A接C,B接/D,/B接D,这种接法由于是并联,所以电阻较小也就电流比较大,后来我改用串联,或者只用其中的A,/A,B,/B这四线(当然电机力道会减小),这样电流减小了,发热也相应小了一些,但是小的不多

网友B:
在同样的驱动电压下,步进电机转速越高电流越小,力矩当然跟着下降,要维持电机出力,必须提高电压来维持足够的电流,所以步进电机在不同的速度需要的电压是不同的,恒流驱动就是个最简单的解决办法,1脚和15脚接采样电阻是最省钱的测电流方法,用这个做反馈去控制6、11脚的占空比即可。

正解~~

网友C(2014-12-02):
引用 网友B:
通过1和15脚外接电阻搞恒流驱动。

L298不加散热片最大能驱动多大电机呢?可以驱动两相四线 41 机身的步进电机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L298不加散热片最大能驱动多大电机呢?可以驱动两相四线 41 机身的步进电机吗 ...

电机需要的电流和电压小于L298的最大输出能力即可驱动,不是看电机尺寸,但速度和力矩是否够用,不确定的因素太多,建议你拿选定的电机带上负载实测。

网友C(2015-07-24):
引用 网友B:
电机需要的电流和电压小于L298的最大输出能力即可驱动,不是看电机尺寸,但速度和力矩是否够用,不确定的 ...

谢谢了,好远的时间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