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一个纳秒级宽度的脉冲的幅度?

楼主(2010-07-23):
脉冲宽度大概是20ns,如何检测这个脉冲的幅度?
1. 使用峰保将脉冲的峰值保持,然后用AD进行采样,但不知道有没有这么快的峰保;
2. 使用几个高速比较器,对脉冲的幅度分几段进行检测(这个类似高速AD了,呵呵);
3. 使用高速AD采样,但需要AD的采样速度很高,逻辑也比较复杂;

还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A:
幅度大概有多大? 检测精度要求多高?

网友B:
用示波器观察该波形幅度。
示波器带宽必须足够。

网友C:
做超声波流量的吗?

网友D:
足够带宽的示波器是可以的

网友E:
老叶做过超声流量计吗?
好象精度很难做高

网友F:
用AD采样。我觉得高速只是速度高,逻辑不复杂,这跟低速的方法是一回事。 20ns的脉宽用1GSPS采样的话,可以获得20个点左右,判断其幅度,我觉得是足够的。

网友G:
用比较器加计数器就行了,要精确,计数器时钟要到1G以上,不知道你需要的精度是多高。

网友C:
老叶做过超声流量计吗?
好象精度很难做高
引用 网友E:

曾经打算做,搞了一段时间,后来对方承诺的费用一直没支付就放弃了。

这个精度确实做不高,国内做这个厂家在典型工况下能做到2级精度就不错了。

精度主要受制于:
1、超声波在不同流体介质中的传输速度有差异,而实际中流体的情况确实有差异,例如混杂气泡或别的杂质等,特别是气泡,影响巨大。
2、介质温、湿度对超声波速度的影响也很大,虽然有温度补偿的公式,但实际也不是很精确。
3、超声波流量计的频率一般都搞的比较高,而且实际传输的时间很短,使用双回路法测量计时精度非常关键,而且要求发射和接受药真正的并行执行任务,所以高精度的超声波流量计都是用FPGA一类的东西通过硬件实现完全的并行工作,这个依靠MCU是不行的,第一,MCU不可能实现真正意义的任务并行,第二:MCU的速度太低,对时间的计时精度严重不够。
4、超声波发生器有一个起振时间,这个起振时间一致性很差,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精度也是很差。
5、见过一个德国人的超声波流量检测专用芯片,呵呵,那个号称可以做到PS级别的计时检测,我最近看过几家超声波流量计的产品都是用这个芯片做的,呵呵,可以省去很多事情,如果老A做的话,我推荐你也用它得了,不过这个芯片很贵,06年的时候好像要100个银子,我去年问的时候好像还要60多个银子呢。如果你需要这个芯片的资料,我可以发给你,国内现在也有代理做这个型号了。

网友H:
大于0.5V可用1n60检波,运放+二极管校正幅度,跟随输出.

楼主:
感谢大家回复。可能有些情况我没说清楚:
1. 要做成一个检测仪器,因此示波器是不行的,呵呵;
2. 脉冲高度从几百毫伏到几伏吧;
3. 幅度的精度要求不高,实在不行将整个测量范围分成4段就可以,判断幅值在哪一段(比较器合适,呵呵);
4. 脉冲发生的频率很低,时间间隔最短也有几分钟。

网友I:
要测量脉冲宽度只有20nS的幅值确实比较难。如果要精确测量的话估计只能用高速ADC了。
如果只是测量门限值的话可以用比较器加触发器测量。

网友J:
建议楼主找找峰值保持的方法来实现,前贼先擒王。后续处理会轻松简便许多。
如果找到此等峰保电路后,能否分享一下?

网友K(2011-05-05):
如是周期性信号,可以采用欠采样。

网友L:
没看懂,差距啊

网友C:
呵呵,老帖又被翻出来了?

:sleepy:,可惜了俺9楼的经验总结了,估计这个帖子中没几个人需要它。。。

网友M:
20ns脉冲,别说峰值保持,就是运放跟随器也不容易吧?
不知道信号源带负载能力如何?如果不加运放跟随,用二极管+电容做峰值保持,意味着信号源自己必须有能力在20ns内将电容充满,还不能影响信号质量。

所以可以考虑射极跟随器:
信号源 --> 射极跟随器 -> 肖特基管 -> 保持电容

这样压降是 VBE 和 肖特基管相加,常温下至少0.9V
如果信号幅度在1V以上,而且能补偿好这个压降,这个方案应该是可行的

网友N:
射极跟随器? 注意三极管的开通延迟时间td, 通常也有几十nS

网友K:
超声波仪器探头发出的信号为周期性的为多,很多高频示波器,高分辨率的超声仪器,雷达信号,数字电视高频信号模数转换,均采用欠采样,雷达线号,数字电视高频模数转换,否则现有条件纯靠硬件做不上去。

网友M:
回复 网友N:

这种情况当然不能让晶体管工作在开关状态,得一直通
如果脉冲低电平是0,下拉电阻得用负电源提供偏置

网友O:
s→ms→us→ns→ps→fs→as→zs→ys→…→…
表面上看,不是太快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