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布线效果是怎么做出来的

楼主(2010-07-23):
如图  其中很漂亮的时粗时细的线是怎么画出来的??

网友A:
这个,我认为是铺铜,你按快捷键 PG就出来了 (protel99se)

楼主:
可是用舖铜好像效果不一样

网友B:
负片画绕线。我不推荐这么搞。。我觉得意义不大。

网友C:
楼上不要误导人,这就是正常的单面板,哪来的负片?

网友D:
敷铜而已!!

网友E:
以前有些人自己热转印等方式做单层PCB,为了提高成功率,就用负片法,这样不容易断线
后面...........有些半吊子的初学者觉得“这样设计很有水平,很多老外也是这么设计的”于是跟风.....
结果就成这样了...PCB的走线,低频的无所谓,高频的讲究阻抗连续,直角走线就那么个90°的阻抗突变都能带来那么多问题,像图中那种走法,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那块射频级别的板会这么搞...

网友F:
没有必要花那些时间搞成这样子

网友:
楼上的怎么乱说的啊  这明显是调节线的尺寸而已  哪来的覆铜啊 电源线 地线 一般要粗点 因为流过的电流比较大

网友G:
按照我的做法,强调粗细一致
同一条走线其中某部分加粗作用不大,聊胜于无而已

网友H:
楼主的图显然不是什么射频级别,只是个单片机,外面大概接个存储器之类的;然后连接外部通信。。。VCC如果是从电容那边接跳线过来的,单片机底下是在没必要再画粗了
单面板为了生产过程中,焊盘铜皮不容易脱落时常在周边加宽也是无可厚非的,同时也使线条看起来更加美观

网友I:
单面板一般都是低频板,这种对成本要求很严格的产品,一般都是低档产品,生产人员的素质也一般不会太高,对工艺要求比较高,所以尽量把线和焊盘处加大加粗,并且也尽量把板子搞的漂亮一点。

也别轻易以为低频板就可以随便走线,从功能角度说,虽然工作没问题,但当施加干扰信号时,和高频板的要求也有类似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了!
10楼的板很漂亮——学习!

网友J:
10楼的pcb很好很强大

网友K:
画这些线很容易的,软件可以随意改变线的宽度,比这更细,更漂亮的多得很!

网友L:
在菜单栏—Design—Rules—Manufacturing标签—左边的Rule Classes下—选择Polygon Connect Style—双击对话框下面的PolyonConnect,弹出对话框的右边Rule Attributes框下面有个Relief Connect下拉列表,点开选择Direct Connect,铺铜时就是那种效果,想铺多宽多细都可以

网友M:
1楼的用PROTEL99SE就可以画的了,10楼的可能是用PADS画的吧。

网友N:
以前有些人自己热转印等方式做单层PCB,为了提高成功率,就用负片法,这样不容易断线
后面...........有些半吊子的初学者觉得“这样设计很有水平,很多老外也是这么设计的”于是跟风.....
结果就成这样了...PCB的走 ...
引用 网友E:

见过intel的板子不?全是90度走线的。

网友O:
TI的好多模拟IC的demo板也是90度布线的

网友G:
原则上说,信号线越宽,受到干扰越严重。
因此信号线一般定死在0.15-0.2mm(高频线多选0.15,普通选0.2)。
电源应该成块,尽可能成电源平面。

最好的PCB布线工程师就是原理图设计工程师自己本人。

网友P:
铺铜的;你那是单面板吧

请大家参观我的PCB LAYOUT展示图 http://photo.blog.sina.com.cn/maocheling

网友Q:
铺铜的,因为是单面板,所以加粗元件的焊盘,可有效防止在过切脚机时不拉伤电路板上焊盘。这个要求在单面板上随处可见。

网友R:
11楼正解!
vwwj 你在10楼的板子,那个T1测试点,这样加好么?

网友G:
T1测试点是反馈要求放在空旷地方,避免探针和周围元件碰撞。

网友R:
你是要焊接那种可以挂钩的 测试端子? PCB上孤立的 独头线是最不好的呀,本身就是小天线,再上这种端子,外加一个环形天线,更不好呀。我觉得,要加测试端,最好加到线上,不要外引出线。那种焊接的测试端,还是不加为好。

网友S:
楼主的图显然不是什么射频级别,只是个单片机,外面大概接个存储器之类的;然后连接外部通信。。。VCC如果是从电容那边接跳线过来的,单片机底下是在没必要再画粗了
单面板为了生产过程中,焊盘铜皮不容易脱落时常在 ...
引用 网友H:

ret:hehe

网友T:
应该是铺铜的吧~

网友U:
设置线宽+敷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