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带通电路的上下限截止频率和增益是多少?

楼主(2010-07-23):
这个带通电路的上下限截止频率和增益是多少?

网友A:
一阶带通滤波,高通截止频率fh = 1/(2pi*R8C2),低通截止频率fl = 1/(2pi*R9C3)
通带是fh < f < fl .

网友A:
增益是-R9/R8

网友B:
学习了,同意2楼答案。

网友C:
问一下,如果c2,与r8的位置对调一下,是否影响放大性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