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比较放大电路,很奇怪的现象!

楼主(2010-07-23):
VCC = 3.3V, 运放6脚的输入信号是以VCC/2为中点,PP值没有超出VCC或低于GND的1KHz的正弦波。
运放7脚输出为1KHz的方波,但一个周期里的高、低比不是50:50,而是40:60。
最有问题的是运放的5脚也是1KHz的方波,但高电平为.5V,低电平为1.05V。
但按图来说,5脚的高电平应该是1.81V,低电平为1.48V。
很奇怪,请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运放不是比较器,是运算放大器。
谢谢!

网友A:
3.3V运放能用吗,还是单电源

楼主:
能用的,是TLV2252。

网友B:
基本正常吗,和施密特触发器差不多,没看出有什么问题;
要是想输出正弦波,就要接成负反馈。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

我想输出方波的高低电平比为50:50,不知有没有什么好建议?

谢谢!

网友C:
估计楼主使用的是单电源吧
看看7脚输出地高、低电平各是多少?
如果不是轨对轨运放,输出的方波就很可能不是1:1

网友D:
和那个电容有关吗?是不是电容值太小了。。

楼主:
回6楼:
运放是轨到轨的输出。

回7楼:
电容加大,效果是减慢对输出的反馈反应。

网友E:
先检查一下1KHZ方波的驱动能力吧。反相放大运放要注意输入阻抗

网友F:
去掉电容试试

网友G:
反向输入都没有反馈电路。如果在7脚和6脚之间加上电阻试试。

楼主:
这个只是一个比较器,不是放大。

网友H(2011-12-05):
个人理解,你现在做得想当比较器用,但是用的过程中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时间工作在放大状态即你理解的5脚的高电平应该是1.81V,低电平为1.48V,但是大部分时间都不工作在放大状态,即你计算5号引脚的电平方式是错误的。
还有个人不怎么明白的是"5脚也是1KHz的方波,但高电平为.5V,低电平为1.05V。" .5V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