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press程序下载及仿真

楼主(2010-07-23):
问的问题比较入门,请大家不要笑话

用过AVR STM32 它们都有JTAG 和ISP下载调试程序  程序放在片内FLASH

cypress冒似没有JTAG接口,它是如何下载程序的呢

有一种方式我知道,使用EZ-USB软件,通过IC的USB口下载,将HEX转换为IIC后下入EEPROM,芯片上电后,将程序从EEPROM加载到片内RAM运行。

问1:那如果在开发阶段,还可以将程序直接下载到片内RAM里,但那是用什么软件通过什么接口下载进去呢

问2:又或者我需要硬件单步调试,那该如何做呢

问3:cypress还有带片内flash的芯片,是不是有片内flash就不用片外eeprom了?还有一点奇怪,为什么cypress不将eeprom集成的片内呢。

还请用过的高手详细作答

先谢了。

网友A:
大家都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没什么可笑话的,呵呵
你用的PSOC1还是psoc3?
1.psoc3有jtag,可以通过miniprog3下载,PSOC1是isp接口,可以通过miniprog下载
2.psoc3用miniprog3还可以实现调试功能,psoc调试要用cy3215
3.psoc有片内flash,flash又可以模拟eeprom用,所以可以不用片外eeprom,这也相当于将eeprom集成在片内,并且比简单集成eeprom还实用

网友B:
敢于提出来就很不错

楼主:
谢谢Go_PSoC兄

谢谢你的回答,有点思路了

网友C(2010-08-23):
提的问题好专业,学习中

网友D:
很专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