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A3P125 全局管脚和PLL资源使用报错??

楼主(2010-07-23):
使用A3P125 VQ100脚封装。
9.0软件。

全局时钟问题如下,

1。全局复位信号SYS_nRST,从第11脚,也即GFB0输入;

2。外部24M时钟,从第13脚,也即GFA0输入,通过PLL倍频后,输出一个全局时钟SDRAM_CLK,
高fanout数驱动芯片内逻辑。

3。SDRAM_CLK  使用计数器分频后,产生时钟信号SL_WRCLK_c, 只驱动14个负载和一个输出管脚。
这个时候,编译、LAYOUT都可以通过。

全局资源报告如下,
The following nets have been assigned to a chip global resource:
    Fanout  Type          Name
    --------------------------
    460     CLK_NET       Net   : SDRAM_CLK
                                  Driver: pll_2clkout/Core
                                 Source: ESSENTIAL
    438     SET/RESET_NET Net   : SYS_nRST_c_c
                                      Driver: SYS_nRST_pad
                                     Source: NETLIST
    14      INT_NET       Net   : SL_WRCLK_c
                                 Driver: FIFO_contr_68013/midd_counter_RNIPQU7[0]
                                 Source: NETLIST

--------------------------------------------------
为了优化时钟部分设计,将 上面说的计数器分频产生时钟信号SL_WRCLK_c,用PLL的第二个输出GLB
输出时钟来代替计数器分频,
这样,编译、LAYOUT时候,软件就报错,
全局资源报告如下:
The following nets have been assigned to a chip global resource:
    Fanout  Type          Name
    --------------------------
    460     CLK_NET       Net   : SDRAM_CLK
                          Driver: pll_2clkout/Core
                          Source: ESSENTIAL
    438     SET/RESET_NET Net   : SYS_nRST_c_c
                          Driver: SYS_nRST_pad
                          Source: NETLIST
    4       INT_NET       Net   : PLLOUT_24MHz
                          Driver: pll_2clkout/Core
                          Source: ESSENTIAL
软件报错如下:
Global Nets Whose Drivers Are Limited to Quadrants or Which Have No Valid Locations:

        |--------------------------------------------|
        |Global Net          |Valid Driver Locations |
        |--------------------------------------------|
        |SYS_nRST_c_c        |(None)
        |--------------------------------------------|

Info: Consider relaxing the constraints for these nets by removing region constraints,
      unassigning fixed cells and I/Os, relaxing I/O bank assignments, or using input
      buffers without hardwired pad connections.

Error: PLC005: Automatic global net placement failed.

整个看来,就是由于PLL输出2个时钟信号SDRAM_CLK和PLLOUT_24MHz,占用了芯片那个物理区域的全局资源,
导致位于该物理区域的复位信号SYS_nRST_pad无法使用全局资源了,

请问周工们,目前,我的PCB板子已经做好了,不方便再更改IO定义了,而且也无法使用PDC软件(无授权)做什么更改,
不改PCB,那我该怎么办????

---------------------------
请周工们解梦!谢谢!

网友A:
可采用第一种模式,不知道你程序中 SL_WRCLK信号是做什么用的,在设计中SL_WRCLK信号可采用电平触发,以后画PCB时尽量将复位信号和时钟信号分配在不同的全局网络上(GCA and GF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