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体热释电

楼主(2010-07-23):
hh

楼主:
大家看看图那不对呀 调不出来 R9,R10  C7,C6是按公式计算的 就是不行是拿万用版焊接的?

网友A:
你确定热释电传感器的三个脚没有焊错,或者电路其他地方没有焊错?

网友B:
这是官方的图纸吧,我按这个搭也没成功,估计传感器RE200需要加费聂耳透镜,效果可以得到改善。

网友C:
菲涅耳透镜是一定要加的

网友D:
不是菲涅耳透镜的问题!我做的时候不加透镜只是距离近些,首先确定热释电传感器的三个脚没有焊错,C6,C7两个电容的值在103左右,不要太大了!把延迟时间定的合理一些!用万用板焊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