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尔曼电路

楼主(2010-07-23):
沃尔曼电路(共射共基)里的共基极晶体管应该用电容将基极短路掉,但是这两幅图都没有这么做,图错了吧?

网友A:
交流相当于短路到地了。

楼主:
我的意思是这两幅图没有将基极短路,为什么?

网友B:
3楼:
你见到的基极短路到地的电路,是单端放大电路。这里的电路,是差动放大电路。

楼主:
maychang大叔,差动放大电路里就不用将基极短路吗?

网友C:
什么叫基极短路?

网友B:
5楼:
假定电路完全对称,那么Tr3和Tr4两管的基极电流在输入信号作用下必定是一个增加另一个减少,而且一管基极电流增加的量恰是另一管减少的量,两管电流之和并不会变化,偏置电阻上电压也不会变化,对交流而言等于接地。单端放大电路则不然,所有基极电流变化都会在偏置电阻上产生电压变化。

网友B:
楼主应该注意到Tr1和Tr2两管是以一个恒流源作为发射极电阻的,这在单端放大器中绝对不行,因为用恒流源作为发射极电阻,三极管的电流就无法再发生变化,也就无法起放大作用了。
但在差动电路中,这却是典型用法,不但不会发生无法放大的问题,反而对抑制共模信号有极大好处。
Tr3和Tr4基极不用电容接地,对抑制共模信号也有很大作用。
所以两管基极不用电容接地,在这个电路中是必须的,用个电容接地反而会降低共模抑制比。

楼主:
太感谢maychang前辈,受益匪浅!
讲得真好!

楼主:
“用个电容接地反而会降低共模抑制比”
  这句话该怎么理解?

楼主:
另外,这个单管使用的电路也没用使用电容。输入信号变化时,Tr2的基极电流也会变化,对于交流就不是接地了,这个应该怎么理解?

网友C:
10# huaiyuan 因为接了电容后,对于共模信号Tr3和Tr4的基极也是地了,这样共模信号从Tr3和Tr4的射极看到基极的电阻就小了,流过这个电阻的电流就大了,那么集电极上产生的由这么共模信号引起的电流就是流过这个电流的α倍。
对于11楼是因为基极有一个稳压二极管,可以看成一个直流电压源,连接到了Tr1的射极,通过一个射极退化电阻接地

网友D:
回复 楼主:
个人理解:这种共射共基电路的作用是增加带宽,采取的方法就是消除电路中的TR1的密勒效应(11楼的图),图中的那个稳压管可以起到这个作用,输入小信号的情况下,TR1的基极-集电极电压会保持在1.8V左右,不存在密勒效应。

楼主:
这里的稳压二极管可以认为是对交流短路吗?为什么?

楼主:
这样共模信号从Tr3和Tr4的射极看到基极的电阻就小了,流过这个电阻的电流就大了

共模信号在TR3 TR4的发射极上应该是以电流形式存在的啊,和电阻有什么关系?还是不懂

网友C:
去了解下共基放大器

网友E(2011-09-21):
楼主真有心,我也有疑问!感觉这个贴没有结束,解释不够!

网友E:
沃尔曼自举电路假如加电容交流接地的话,由于稳压二极管的交流电阻(动态电阻)很小,这样的话TR1的发射极也应当是交流接地,这样的话680欧的电阻相当于短接了,电路的放大倍数就很大了,电路很容易失真!

网友E:
对于差动放大电路没有交流接地,我觉得maychang说的有道理!

网友E:
附上我的仿真文件

网友F:
晶体管电路设计

网友G:
这个贴很好啊,学到了不少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