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有浮点数**算功能吗?怎么实现?

楼主(2010-07-23):
FPGA有数**算功能吗?例如可以设置参数,然后计算加、减、乘、除浮点运算吗?有这样的范例吗?很想看看!!

例如说我要做 X = sqrt(3.6*y/3.14),怎么计算呢?有这样的范例吗?很想看看!!

网友A:
actel FPGA貌似都不带硬件乘除法器,libero带乘法器但不支持浮点运算,自己上网搜搜吧

网友B:
一般用查表做一些浮点数运算吧,或是将信号传输给单片机或ARM作运算吧。

网友C:
FPGA做数据处理不行啊,我编写了一个除法器除得的是商和余数,这个除法器已经花了我N久的时间编写调试,要是浮点的话程序就更复杂。

不过FPGA里似乎是可以嵌入内核,直接用嵌入的内核芯片做数据处理,不过我没用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