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实现FIR滤波器

楼主(2010-07-23):
我们老师要用DSP做一个FIR滤波器,阶数最好是16阶,可是完全没有头绪,不知道怎么搞,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A:
承接各种电路设计,DSP FPGA ARM 软硬件辅导,AD,DA,射频电路,价格合理,电路设计1000元起,辅导500元起,包会.QQ:542127939,PHONE:13649217057

网友B:
先用matlab算出16阶滤波器的系数,如果有耐心,可以参考数字信号处理里的双线性变换求系数,知道系数就可以写程序

网友C(2012-11-27):
使用DSP实现FIR滤波器,那一般需要得到系数,并且系数应该是一定的

网友D:
FIR(Finite Impulse Response)滤波器:有限长单位冲激响应滤波器,是数字信号处理系统中最基本的元件,它可以在保证任意幅频特性的同时具有严格的线性相频特性,同时其单位抽样响应是有限长的,因而滤波器是稳定的系统。因此,FIR滤波器在通信、图像处理、模式识别等领域都有着广泛的应用。

网友D:
工作原理    FIR滤波器工作原理
[1]在进入FIR滤波器前,首先要将信号通过A/D器件进行模数转换,使之成为8bit的数字信号,一般可用速度较高的逐次逼进式A/D转换器,不论采用乘累加方法还是分布式算法设计FIR滤波器,滤波器输出的数据都是一串序列,要使它能直观地反应出来,还需经过数模转换,因此由FPGA构成的FIR滤波器的输出须外接D/A模块。FPGA有着规整的内部逻辑阵列和丰富的连线资源,特别适合于数字信号处理任务,相对于串行运算为主导的通用DSP芯片来说,其并行性和可扩展性更好,利用FPGA乘累加的快速算法,可以设计出高速的FIR数字滤波器。

网友D:
这样的话,用DSP是实现会更容易的啊

网友E:
用matlaB计算系数  再设计程序进行乘累加

网友F:
FIR滤波器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新颖的,跟着学习下

网友G:
OMG  该咋弄啊

网友C:
FIR数字滤波器在DSP上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