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90P710中LCD的中断问题

楼主(2010-07-23):
(1)发现一旦出现FIFO1数据空的中断后,LCD控制器的数据线VD就变为低,而VCLK/HSYNC/VSYNC却依然输出时序,只有在中断中从新复位LCD控制器后才能再次输出数据。这是什么原因?
(2)LCD控制器接4bit宽度的单色STN屏,显示总是有问题,不知道哪位做过类似的配置吗?有相关的配置程序是否可贴上来参考一下?

楼主:
为何W90P710控制单色STN屏时,出现写一行数据,上面一行也会同时显示?这样写完整个屏幕后,上下两行数据重叠在一起了,这是什么问题引起的?有人知道吗?

网友A:
不太清楚,同问

网友A:
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B:
楼主能否把数据贴出来看看

网友B:
这样问题就更具体一些了

网友C:
我做过一些这方面的项目,给你找找看

网友C:
配置程序应该是一些很基本的东西

网友D:
楼上的找到没

网友D:
我也需要用到这方面的配置程序,找到了就分享一下,先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