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汇编中@的使用

楼主(2010-07-23):
(无正文)

网友A:
如计算:y=ax+b

LD @a,T ;把变量a的值存放到暂存器T中。@是直接寻址

MPY @x,B ;B = (X)*T,也就是 B = x*a

ADD @b,B ;把变量b的值,加到B中

STL B,@y ;把B的低16位存放到变量y中。注意:B累加器是40位的

上面的书上可以找到一些资料看看,应该不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