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继电器的朋友帮看看,继电器偶尔断不开

楼主(2010-07-23):
用过继电器的朋友帮看看,继电器偶尔断不开     [localimg=48,30]1[/localimg]

网友A:
你的图光耦能亮的?

网友A:
你的继电器快速连续的打开关闭时有很大的反向电动势正好加在正向电流的反方向,有盲区的时间段,而且你的光耦一般这样接上是不会亮的

楼主:
光耦没有问题的 线圈600欧姆    现在问题是工作时间一长就断不开,反电势应该是有延时,不至于一直断不开

网友B:
应该继电器质量有问题吧,这种问题经常有人遇到。

楼主:
继电器应该没问题的  是军品器件
现在担心是不是不能电流过大 因为这个继电器5A的,通过的是1A的电流

网友C:
你的继电器当然断不开

在继电器绕组上并联一个反向的二极管试试,比如1N4001

楼主:
反电势的话,应该不会一直断不开  我现在在线圈两端并了2k电阻,还是一样,说明跟反电势关联不大

现在担心后边DC是容性的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C:
容性负载的浪涌电流很大的

换个20A的继电器试试

楼主:
继电器今天坏掉了 不知道被什么搞坏
线包没接反向二极管应该不会这么严重,
估计是这个DC负载引起的  但是额定5A,实际使用1A啊 有点搞不清这个东西

网友D:
弱弱的问下 您这个是谁控制谁? 菜鸟见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