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烧写FLASH后遇到的两个问题

楼主(2010-07-23):
小弟最近将编写的程序烧写进FLASH,遇到如下问题:
1.感觉时钟明显变慢。为什么?
2.该程序中同时用SCI和SPI,仿真模式下运行完全正常,烧写完后,SCI通信正常,SPI( 注:为了发送24位控制字,将SPISTE配置成IO口,然后程序控制时序)就是不行。不知道是不是FLASH中运行程序时,对SPI有何特殊要求?

请高人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A:
你是不是做的da啊。我也有同样的问题,sci好使,但是spi发给da的数据就是没反应,ram中的时候很好用,但是到了flash就没有输出了。请问您现在解决了吗?

网友B:
是不是SPI的时序不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