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A3P125中使用同步FIFO的3个问题

楼主(2010-07-23):
我使用A3P125芯片,V9.0开发环境,
-------------------
问题1:

同步FIFO中,如果使能流水线后,各种满、空标志位的产生时刻,
和不使用流水线情况下,满、空标志位的产生时刻会改变吗?
看贵公司的《FIFO中文应用笔记》,文档说不会改变,但是该文档11页和12页中有两张图,图13,和图14
却表明使用流水线与否,对标志的产生时刻,有影响,
那标志的产生时刻到底会不会改变?
--------------------------
问题2:
《FIFO中文应用笔记》,说标准速度的器件内,FIFO的AFULL,AEMPTY标志最慢会在4.99ns产生,
那为何我经过LAYOUT后,SMARTTIMER报告却说,这两个标志的产生,是在写/或者读时钟后8.3ns
才能产生呢?

为何这么慢?有办法提高速度吗?我FIFO配置为 1024X 8bits.
会不会因为FIFO堆叠的原因,导致标志也变慢了?
看FIFO结构,似乎FULL,EMPTY这两个标志由于有寄存器锁存,所以,产生速度要快。

如果我也对AFULL,AEMPTY也使用寄存器锁存,会加快这两个标志的速度吗?
我想即使加入锁存,也只能在最后一级锁存,而不能在这两个标志产生的中间
环节形成流水线,所以也不会加快标志的产生,请问,我想的对吗??
----------------------------------
问题3:
如上说,我FIFO配置为 1024X 8,那按我的理解,软件会使用两块FIFO4KX18宏,
先每块宏配置为512×8, 再堆叠1024×8深度。

可编译报告却说,使用了4块 FIFO4KX18,和我想得不一样。

请问,有办法能让1024X 8的配置,只使用两块FIFO4KX18宏资源吗??

---------------------------
请周工们解梦!谢谢!

网友A:
问题一:无论使用流水线还是非流水线都不会对标志位产生影响;

问题二:4.99ns是针对时钟周期为2.79ns而言的,不同的系统时钟参数肯定不相同;

问题三:你的理解是正确的,你将FIFO配置成深度为1024,宽度为8的话,会使用2块FIFO4K18,使用了4块是不是你还用了其他RAM资源?

楼主:
谢谢解答,

但是对问题2,我的理解是,无论时钟跑多快,这些标志,都因该在同步操作FIFO时钟的上升沿后延迟产生,
那这个延迟的时间,是不应该根据输入同步时钟不同而不同的,比如,我认为,系统跑1M,那标志也因该在
1M时钟的上升沿后,最多4.99ns就产生标志,而不因该象我设计报告中的,8ns后才产生。
问题3:纠正一下,我系统中,其实使用了2块FIFO,都配置成1024×8,因该理论上使用4个 FIFO4K18,除此之外,再无其他RAM资源了。
但是在实际报告中,却说使用了8个!!!!不知道是为什么。

网友B:
问题2:请问你的8ns是从哪里得出的?

问题3:如果你配置成2块1024*8的带硬件控制器的FIFO的话,确实只占用4块。

楼主:
8ns,来源于 LAYOUT后,timming analyzer 里的详细报告,

报告里说近空、近满这2个标志,产生于写/或者同步读时钟上升沿后的8.8ns左右。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加快这两个标志相对于同步时钟上升沿后时间?

网友C:
你所说的8.8ns这个时间应该指的是近空近满信号的clock to output时间,这个时间与近空近满标志变有效的时间不同,近空近满标志变有效后,还有走线延时,这个时间可以在Designer软件的时序约束里进行约束,具体约束方法可查看周立功官网上Designer软件的应用与提高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