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外NOR flash擦写,写不进去数

楼主(2010-07-23):
大家好,现在在调试一个板子,用的是2407,片外flash是SST的SST39LF400A,驱动用的是官方网站给的。现在可以擦除,但是写不了,卡了好几天也看不出来哪错了,求大虾指正。另外,每次我RUN后程序自动停止,但是第二次RUN并不会自动停止,请问是什么原因?还有我的反汇编头几行都是FFFF...貌似是跑飞了
下面是我的程序和CMD:
主程序:
main()
{

        uint *sec_des,*my_des;
        SCSR1=0x81FE;   //初始化
        WDCR=0xE8;//关狗
        CS_RAM_1;//不选择片外RAM
        A16_0;//我用两个GPIO口作地址线,这两句相当于高地址为0
        A17_0;
        sec_des = (uint *)(0x8000);
        Erase_One_Sector (sec_des);//官方给的驱动里的函数,擦除一个sector
        my_des = (uint *)(0x8008);
        Program_One_Word (0x5231,my_des);//官方给的驱动里的函数,写一个字
        cs_flash_0;
        my_word = *(uint *)(0x8002);
        cs_flash_1;
}
---------------------------------------------------------------------------
CMD:
-stack 150
-l rts2xx.lib
/*-------------------------------------------------------------------------*/
/*  LINKER COMMAND FILE - MEMORY SPECIFICATION for F2407 DSK                         */
/*  Last update 8 JULY 2001                                                   */
/*-------------------------------------------------------------------------*/

MEMORY
{
    PAGE 0 :                    VECS:  origin = 0000h, length = 0040h
                                             LOW:   origin = 0050h, length = 07FAFh

    PAGE 1:                 B0:    origin = 0200h, length = 0100h
                                            B1:    origin = 0300h, length = 0100h
                                            B2:    origin = 0060h, length = 0020h
                                            SARAM: origin = 0800h, length = 0800h
                        EXSRAM: origin = 70a8h, length = 0010h
                        FLASH:  origin = 8000h,length = 2000h
}

/*-------------------------------------------------------------------------*/
/* SECTIONS ALLOCATION                                                     */
/*-------------------------------------------------------------------------*/
SECTIONS
{
    .vectors    : { } > VECS        PAGE 0
    .text       : { } > LOW        PAGE 0
    .cinit      : { } > LOW        PAGE 0
    .switch     : { } > LOW        PAGE 0
    .stack      : { } > B0        PAGE 1
    .const      : { } > B0        PAGE 1
    .usect        : { } > B1                PAGE 1
    .sysmem     : { } > B1        PAGE 1
    .data       : { } > SARAM        PAGE 1
    .bss        : { } > SARAM        PAGE 1
}

网友A(2010-12-03):
我帮你把问题顶上去。

网友B:
还没解决呢?我想了解呢。

网友C:
flash跟没有写程序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