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写的结构体的头文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0-07-23):
我在头文件中编写了结构体,在编译时老是出现问题,以下是我用的头文件:
#ifndef __CLARKE_H__
#define __CLARKE_H__

typedef struct {
                  void  (*calc)(void *);        // Pointer to calculation function
                 long  As;                  // Input: phase-a stator variable
                 long  Bs;                // Input: phase-b stator variable
                 long  Cs;                // Input: phase-b stator variable
                 long  Alpha_clarke;                // Output: stationary d-axis stator variable
                 long  Beta_clarke;                // Output: stationary q-axis stator variable
                 } CLARKE;

/*-----------------------------------------------------------------------------
Default initalizer for the CLARKE object.
-----------------------------------------------------------------------------*/
#define CLARKE_DEFAULTS {    \
                                        (void (*)(void *))clarke_calc, \
                                 0, \
                                 0, \
                                                         0  \
                                                        0, \
                                                        0, \
                         }

typedef CLARKE *CLARKE_Handle;
void clarke_calc(CLARKE_Handle);

#endif // __CLARKE_H__

在中断函数里编写:
#include "clarke.h"
        CLARKE clarke = CLARKE_DEFAULTS;

但是为什么老是出现下面的错误,这是什么原因呢?
[interrupt.c]
"interrupt.c", line 12: [F001] syntax error at or near symbol ';'

网友A:
错误定位在哪里的呢

网友A:
一般我的习惯是在C文件中定义函数,然后在头文件中用extern声明,然后在需要调用这个函数和变量的头文件中利用include来包含那个头文件。不过你这样做我刚才看了看TI的例子,好像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B:
是呀,TI的例子也是这样,但出现这样的错误,一直都没有找到原因

网友B:
[interrupt.c]
"interrupt.c", line 12: [F001] syntax error at or near symbol ';'
这句的错误是指:
            CLARKE clarke = CLARKE_DEFAULTS;
这应该是没错误的

网友C:
是不是行注释出了问题

网友C:
我也在相同程序里用了这样的结构体,却是对的,很不明白其中缘由

网友D:
#define CLARKE_DEFAULTS {    \
                                        (void (*)(void *))clarke_calc, \
                                 0, \
                                 0, \
                                                         0  \
                                                        0, \
                                                        0, \
                         }

你的编译器,这句直接用,不通过宏能过么?

网友D:
CLARKE clarke = {(void (*)(void *))clarke_calc,0,0,0,0,0};
表面来看,没有任何错误,不知道楼主哪个编译器,直接把能出错的例子发一个上来.

网友E:
#define CLARKE_DEFAULTS {    \
                                        (void (*)(void *))clarke_calc, \
                                 0, \
                                 0, \
                                                         0  \
                                                        0, \
                                                        0, \
                         }

有个0后面没逗号:L,害我一直检查那个函数指针

网友F:
还没有解决吗,有没有错误提示传上来看看,大家探讨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