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见笑了啊。

楼主(2010-07-23):
电容在充满电后相当于断路,可是我把红色表笔放在R1上方,黑色表笔放在C1下方,怎么会测得有电压为12V?

网友A:
电容断路,等于没接电容,这时你说电压应该多少?

网友B:
可以这样试测:通过一只520k或者其它阻值的电阻测一测12V电源的电压

网友C:
只有上电的一瞬间才是有电压值的,从0-12后马上跳回0,这个过程快慢随你的电容决定,电容越大越慢,你的电容式1UF,基本上式看不出来的

网友D:
你用万用表表笔接上后,12V恒流源和万用表就产生了回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把红色表笔放在R1上方,黑色表笔放在C1下方,电容断路了,怎么会有电压?

网友B:
我晕呆,呆,呆,呆……了了了

电容充满电后,它两端电压不是电源电压是多少?

网友E:
电容充满电后, 通过R1 R2的电流都为零
U电容 = 12V - UR1 - UR2 = 12V - R1 * 0A - R2 * 0A = 12V -0V - 0V = 12V

网友F:
电压表相当于一只阻值很大的电阻。
电容是断路了没错,可你把万用表接上的时候,相当于接了一只超大电阻,所有电源电压都降在它身上(其他电阻上只分到很小的电压,忽略不计),那么显示的就是电源电压。

网友F:
再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吧:
一节干电池,什么线都不连,有没有断路?
电压表接上去,会不会有电压?

网友G:
电容是什么东西??存储能量的呀!!!!!

网友H:
你把电容拆了也是12V的

网友I:
没有过电流就是12V,电容那位置放一个电阻(别太大)有电流了,就不是12V了。

网友F:
回复 网友I:
电阻不太大的时候确实不是12V,不过大了就是12V了。
断路是什么?就是电阻无穷大!!

网友A:
回复 网友A:
我把红色表笔放在R1上方,黑色表笔放在C1下方,电容断路了,怎么会有电压?
引用 楼主:

电容短路,才没电压。

网友J:
呵呵,这个问题确实比较搞啊,
诚如12L说的,就是把电容拆了也是12V

网友K:
你的12V的地和上图中的地是共地吧,如果是共地那就对了,你的万用表的正极接12V,负极等于是串了一个10K的电阻到地,万用表在测量电压时,内部相当于一个超大电阻,测试出来肯定是12V啦。

网友L:
那个就是电源电压啊,电容断路后相当于电路没接,电压表接在电源两端了

网友M:
电容充满后就断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上电后,电容开始充电,电容两端为12V后,其他两个电阻两端电压分别为OV,按理说这条电路的电流为OA。可是我红表笔测R1上方,黑表笔测C的下方,怎么还会有电压?

网友N:
不要只认断路和短路,要理解电荷是怎么移动的,电位是怎么变化的才能更好的理解电路的原理

网友B:
23楼:电子write_cai

分两个方面考虑,结果都是12V

1 把这个电容取下来,单独测量它的两端电压:此时的电压为电容两端电压,等于电源电压,12V。依据是你说明电容充满电了。解释:电容充满电后,相当于一只小电池。
2 把这个电容取下来,卡在A-B处测量电压:此时的电压为电源电压,12V。原理:根据**定理,从A、B端看进去的电源是内阻为R1+R2的电压源。

网友O:
看到楼主的回复,我疯了,
自认为菜鸟的我,
发现原来没有最菜,只有更菜呀!

网友P:
你这样相当于直接测得是电容两端电压,电容充满电后当然是12伏了撒!!!

网友Q(2011-01-21):
楼主你接的R1上方就是电源正,黑笔接在电容下脚,就相当于接在地,你说的对,电容充满电就没有电流啦,也就是说没有电流流过两个电阻,但也可以说这两个电阻无压降,等于电阻两端短路,这样你表不就接在电源两端了当然就是电源电压啦!不知道我有否表达清楚 !

网友R:
搞清电流的流向就清楚了,说多了也无用。

网友S:
很菜鸟的问题。分析下就晓得。遇见问题要理论和实际结合----不要盲目的下结论或者不分析就到处跑问原因---最基本的你可以画个等效电路分析下不就明白原因了么?不用这么菜的问题也麻烦这么多人讨论的-----真希望大家遇见问题先自己分析。是在找不到在问大家-----

网友T:
找一本电路基础书看一看吧,,理论太弱了

网友U:
断路不代表就没有压降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