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外问题请教

楼主(2010-07-24):
在下之前一直以为红外光不能穿透不透明的遮挡物,可是今天一个同事做的实验让我大吃一惊,隔着5mm厚的乳白色不透明塑料红外遥控器仍能正常收发!我没有做极限距离的实验,但大约是有3米距离,一点影响都没有。

难道之前是我的理解错误?还是红外强度太大,类似于可见光隔着薄纸仍能透过的道理?

请教高手这如何解释?设计中也这么用是否合理?

网友A:
会折射吧,而不是穿透。不知道对不对,供你参考吧。

网友B:
经过几次反射吧

网友C:
即透红外又透可见光的材料很少
大部分透可见光的材料不透红外,
大部分透过红外的材料也不透可见光
红外玻璃是不透光的;P

网友D:
4楼说得很对。
一般金属不能透过可见光,但金属锗却是透远红外的很好的材料。
红外是这样,紫外也是一样。透紫外的材料往往不能透可见光,透可见光的材料往往不能透紫外。
当然,也有少数材料既透可见光也透紫外,但相当少。

楼主:
这个...看来我红外的知识及其匮乏

之前一直误认为不透光的东西就不透红外  看了2楼3楼的回答还觉得有同感,

但再看4楼5楼就懵了.

网友E:
学习了,说的很有理

网友F:
是穿透塑料板还是反射现不好讲,可以到空旷处试一下。
在有墙附近做试验,用一本厚书挡着都可以收到。

网友G:
楼主不妨多找找红外LED和光敏管,除透明的外,很多都是呈黑色或深蓝色的(几乎也是黑的),而不少红外光敏管/接收器前都加有红外滤镜,不少电视上就有,红外滤镜也大多呈黑色,稍留意一下这些,你自己就应该能参悟到了。
“透明”是有条件的,要看对谁而言,再想想X光的透明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反射,做实验了,用同样的塑料的一个密封的壳子,拿着遥控器在里面操作就没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我实验的这些,给我的感觉是透明的介质基本都能透红外。当然是我主要拿生活中常见的材料试的

老师可否详细讲解一下这方面知识  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确实,红外LED和光敏管很多黑色的。几乎所有电视空调遥控器和接受部分都加的有深色或者说黑色的滤镜 应该就是某种对其它光有阻碍而红外光特别容易透过的材料吧

楼主:
LS几位大侠可否放一些讲红外物理特性的资料,特别是衍射、散射、穿透等特性的,这类资料太少了

谢谢!

网友G:
那应该去看普通物理或光学教材,不同光的区别仅波长而已,性质相同。

网友H(2010-10-16):
应该是经过多次反射的红外线。环氧树脂既能透过可见光,也可以透过红外光,还有普通的透镜。

我的博客里有很多关于红外的**:煮透社

网友I:
应该是反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