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0口不内接上拉电阻?

楼主(2010-07-24):
P0口不内接上拉电阻?每次外围电路都要加多麻烦

网友A:
这样可以由用户灵活配置

网友B:
MPC82G516的P0有内部上拉

网友C(2010-08-24):
ma807 p0口有上拉电阻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有,规格书上说,P0M0和P0M1都是0,那就是准双向的

网友D:
我从树上看到的都是p0口没有上拉电阻,别的口都有上拉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