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圈灯,请问是如何实现滴

楼主(2010-07-24):
自行车虽然非常环保,也能够锤炼身体,但是由于很多地方已经取消了自行车道,因此跟汽车抢道非常危险。而这款产品则为自行车驾驶者供给了一种额外的安全保障。
这款激光灯可以通过自行车的动力发光,并在自行车四周形成一个激光圈。用来警示周围的司机。平时,这个圈显示为绿色,而当有其他车辆闯入该圈时,就会主动变红,从而提示骑车人注意安全
    我在EEWORLD看到的帖子,觉得酷呆了,请问给为21IC的大侠这玩意是如何实现的,激光圈...是怎么出来的。。。求解惑。

楼主:
坐等各位大虾解惑,做这个很难吗?自己先顶下吧,顺便问下匠人口中的二姨妈是谁啊?

网友A:
看上去确实很酷

网友B:
确实很酷~~~

网友B:
回2楼:
二姨妈 == 21IC

网友C:
晚上看上去 像UFO

网友D:
15块钱,买个激光玩具就知道了,太简单了

网友E:
这只是效果图,我猜,每个装置负责半边的扫描,两个或四个就可以近似扫出一个圆,激光被反射回来就说明有东西进入范围。手头有几个带扫描的激光头不过只能扫一字和十字,扫圆的没见过。

网友D:
不是扫描,是直接成像。

网友D:
这东西,几块钱就能实现。不用激光,成本太高。
如果用高亮的3wled,成本稍微高点,大概得5块钱.
得3个镍氢电池供电,如果单个镍氢电池,还得家dc-dc,成本到10块钱。

问题是,这个玩意,基本不管用,漂亮而已。在汽车灯光下,这玩意发的光,根本就看不出来。
我倒是觉得,投影到前方,弄个图形手电之类的,或许更有销路--个性手电,或者个性车灯。

网友F:
激光可以看见。非常亮。led就没戏了。

网友G:
看前面的光头,显然是装在摇拐上的,可做回转扫描运动,后面拖一根线,用于前后两灯的同步,每灯扫描半圈。
这个东西的创意是不错,作为一种耍酷的装饰应该很吸引一些人特别是年轻人,但作为安全装置就扯蛋了,还不如一个尾灯,开过车的人或是愿意动脑想想的话,就该知道“视角”问题,等看见地面上的图案,刹车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东西确实没必要一定用激光管来做,楼主图中的发光元件要么是高亮LED,要么是激光管但加了散射透镜,否则不会是一圈光带,只是现在的激光LED不贵,用来做也无妨,但跟安全什么的无关。

网友B:
chunyang老师分析的有道理。

网友H:
我相信设计以创意为主,技术次之

网友I:
实用性还待进一步考察啊,就像上面一位朋友说的,吸引年轻人,但对安全保护作用不大。

网友A:
我觉的还是“风火轮”更酷些。

网友J:
我个人认为,一前一后,应该一个是红的,一个是绿的,而每个都是扫描完整的一圈。
如果是各一半的话,要拼出一个比较漂亮的圆是不容易的。安装位置要求会很严格。并且每个激光头要做红绿一体。激光装了散射透镜会不会影响到亮度?但我敢肯定不是LED。
距离传感器应该不是很困难。有现成的模块。还可以根据距离的远近来实现不同的显示效果。

但我不认为可以通过自行车本身来发电,图上标得很清楚,用的是可充电电池。
“HORNS”,难道还有声音提示?前后加起来有六个!难道是像电动车上装的音响一样,可以放歌?配上激光效果一定超眩。

如果是在光线比较暗的情况下,还是可以起到一定的作用的。穿一件奥运会开幕式上的那种LED衣服应该会比这个更吸引眼球。

山寨的意义不大,因为在国内容易被偷。

网友K:
很好的创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