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045这样用对吗?

楼主(2010-07-24):
我在程序的初始阶段设置X5045的看门狗复位时间为1.4S,程序也能工作的,就是在上电初期有时程序会飞掉(连续通断电),看门狗也不起作用;后来我先烧一次带看门狗设置的程序,后烧不设置看门狗的程序,这样即使有时程序飞掉,看门狗起了作用,也能恢复正常工作。请高手指点这是为什么?谢谢!这样用行吗?

网友A:
虽然不会,但是还是要顶、、、、、、、、、、、、、、

楼主:
顶,没高手发表下意见吗?

网友B:
凑个热闹,以抛砖引玉
看门狗设置的两个比特是非易失性位,后来我先烧一次带看门狗设置的程序,后烧不设置看门狗的程序,这样即使有时程序飞掉,看门狗起了作用,先前对看门狗设置的时间会保存下来,即WD1,WD0为00没变,后烧的程序,那还得有喂狗操作,否则1.4S到了,输出复位信号。
另外,X5045的上电复位输出给单片机,还是很稳健的,没见过在反复上电时跑飞的现象
不知道有没有领会楼主的原意,欢迎拍砖

楼主:
谢谢LS回复,看门狗设置的两个比特是非易失性位这个我知道的;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多了段设置看门狗的程序,有时程序飞了,看门狗也不起作用;是不是在上电初期设置看门狗时出现问题了?

网友B:
楼主可以在程序跑飞时测量RESET脚的输出电压,这个脚是开漏输出,要有上拉的

网友C:
可能刚好死在喂狗的那一段程序上。

楼主:
RESET脚有上拉电阻的,程序飞掉时用万用表测量此脚无复位信号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