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这几个电阻和电容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0-07-24):
如图,是一个PWM波信号和其它电压比较的电路。
U9是6N137光藕,U10是LM393比较器。
现在的问题是,这两个器件中间的R14,R16,R17和C28,C29,C30组成了什么电路,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A:
将PWM信号取平均,变成直流。

网友B:
改变方波的前、后沿

楼主:
哦,有点明白了。那再问一下,这个电路可以叫积分电路吗?感觉很像。